[其它应用]
有的芯片不能烧录有的能...

楼主(2021-04-01):
有的芯片不能烧录有的能...

网友A:
提示什么?

楼主:
提示是ID错误

楼主:
仿真器里面的烧录工具PGM66

网友B:
应该是OTP库文件没有升级的缘故吧

网友C:
下载个最新的OTP文件,然后升级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D:
嗯,要记住要安装在IDE66的文件夹下面才行

网友E:
往简单想想,接触不良吧?

网友F:
硬件接触不良还是软件工具没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