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无法下载程序

楼主(2021-04-01):
STM8S207S8T6C 上电复位10K加104 导致只能新的片子第一次上电可以下载第二次或者后续都无法下载程序

楼主:
104一定要改大成10UF才能正常下载,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可能电源不稳定吧

网友B:
RC太小了就不行

网友C:
用示波器卡卡电压波形

网友D:
怎么会需要这么大的

网友A:
很有可能是电源问题

网友E(2021-05-01):
这个是标准配置啊

网友F:
跟程序有关系吗

网友G:
硬件复位之后还可以下载程序吗

网友H:
程序能正常运行吗

网友I:
确认是这个硬件的问题?

网友J:
这个和复位引脚没关系吧

网友K:
什么意思?用得什么下载方式?

网友L(2023-03-07):
那就是有程序错误了,检查软硬件吧

网友M(2024-04-01):
类似于IC的安装方式。

网友N:
具有一定的抗不平衡能力,对电路对称性要求不很严格;适应的功率范围较大,从几十瓦到千瓦都可以;开关管耐压要求较低;电路成本比全桥电路低等。

网友O:
切割板边以形成一系列半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