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复位问题

楼主(2021-04-01):
2051的AD口
P1.0和P1.1固定独立设置为输入,各口均接上拉5K电阻。当用金属器具将P1.1AD口对地反复作短路操作时系统就会出现复位,如果将P1.1口直接对地短路而不作反复短路时系统就不会出现复位。

网友A:
看门狗和低电压复位了

楼主:
而P1.0口对地反复作短路操作时就不会出现系统复位的问题。前提是看门狗和低电压复位都是关闭的,所以应该不会是看门狗和低电压复位了。

楼主:
这个问题只会出现在P1.1口上,仔细反复查看过程序和IO口设置均正常。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1642770-1-23.html?_dsign=9900a022

楼主:
将P1.1口的5K上拉电阻去掉

网友C:
应该是在对地反复作短路操作时产生了干扰信号

网友B:
IO口作为按键等输入时,在靠近芯片的地方,接小电容,金属器具很容易引入各种无法评估的干扰,干扰从IO直接进入的话,会干扰到整个MCU的正常运行

网友D:
干扰信号导致的复位问题吧

网友E:
信息有点碎了 楼主能总结一下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F:
干扰能大到直接复位吗

网友G:
是否是看门狗的问题呢 信息不是很全

网友H:
反复操作中的干扰信号

网友I:
反复接地造成VCC和GND短路

网友J:
看门狗复位吗?还是别的情况复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