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电源保护电路 换成肖特基二极管1N5817或者B0520LW 后异常

楼主:
如图 4148压降太大有0.6V左右,想换成肖特基二极管1N5817或者B0520LW ,但是换上后,开关打到上面1时,下面的开关2也有9v电压;开关打到下面2时,上面的1也有9v电压,什么原因?好奇怪 求指教

网友A(2021-04-02):
1N5817的反向漏电太大

网友B:
你是用数字万用表量的吧?10M内阻,9V就是0.9uA,5817这个漏电流不大啊。

另外建议不要使用HT7xxx系列的LDO,HT7550,上电输出冲击严重,上电12V会先输出达到11V再回落到5V,时间ms级别,烧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