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检测电压和电流的实例

楼主(2021-04-01):
谁有这个案例的,发我一份谢谢!

网友A:
参考STM8相关的AD程序:至于电流、电压程序转换下好了;

网友B:
就是ADC配合模拟电路。

网友C:
说的太笼统,还是参考STM8相关的AD程序吧

网友D:
还没有接触过stm8

网友E:
用什么检测芯片呢

网友F:
电流用电阻不就是电压了吗

网友G:
电压电流多少的

网友H(2021-05-06):
硬件上选用什么

网友I:
因该就是普通的ad采集

网友J:
相关的案例多不多啊

网友K:
用高精度采样电阻

网友L:
需要用几个通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