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英飞凌IGBT莫名损坏!求助!

楼主(2021-04-02):
英飞凌IGBT莫名损坏!

用在半桥串联谐振工况,BSM200GB60DLC 没有过流没有过压保护,工作在310V20A左右,远没达到参数200A的边界。无序出现问题。上管下管不定期出现问题,现像为不同程度击穿。控制电路也没有问题,求!

网友A:
一般来说就是控制电路的问题,和软件控制开关的时序问题

网友B:
可以打电话问问英飞凌的技术支持,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容易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