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源降压电路请大家拍砖

楼主:
一批板子,老化时有时有的芯片会冒烟,电路工作负载电流1MA左右

楼主(2021-04-02):
5V转3.3V的芯片也会冒烟烧芯片

网友A:
1 实物PCB图 发来看看
2 芯片底下焊盘焊了没?散热处理如何
3 老化 高温?
4 感觉负载太轻了,选型问题?

网友B:
按器件的 PDF 公式,楼主的 电感值 太小了,取 68uH 或者 再大一点 会安全一些。

网友B(点评):
如果最大负载 只有几个毫安,电感取值 可能得 几个毫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实物PCB图 发来看看
2 芯片底下焊盘焊了没?散热处理如何
3 老化 高温?

由于芯片封装较小,底部也没有加焊盘,老化温度并不高,室温

网友C(点评):
你这电感离得太远了,震荡了吧,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布局确实不太合理

网友A:
按规格书 重新布一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实物PCB图 发来看看
2 芯片底下焊盘焊了没?散热处理如何
3 老化 高温?

这里的R48是不是不需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实物PCB图 发来看看
2 芯片底下焊盘焊了没?散热处理如何
3 老化 高温?

负载太轻会引起烧芯片吗

网友A:
1 你平时测试的时候 芯片有无发烫?
2 你可以挂个0.5A  1A 不同负载下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你平时测试的时候 芯片有无发烫?
2 你可以挂个0.5A  1A 不同负载下测试

负载电流很小不发烫,有一次在用万用表测板上的电压时,这个板就冒烟了

网友D:
“老化时有时有的芯片会冒烟”?这“老化时”咋理解的呢?

网友D:
这“老化时”该咋理解的呢?

网友A:
空载?
输入是什么?

网友A:
输入 示波器 看看呢?
过压毛刺?

网友A:
总体来说你的布板是不合理的

楼主(点评):
确实不太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老化时”该咋理解的呢?

一直通电测试,持续几个小时,这个过程中有的板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
输入是什么?

输入24V有负脉冲的直流电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输入24V有负脉冲的直流电压

输入加个二极管防止反向电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直通电测试,持续几个小时,这个过程中有的板冒烟

具体在哪个部位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具体在哪个部位冒烟?

U2比较多,U1有但少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体来说你的布板是不合理的

好的谢谢提醒

网友F:
要么原理性错误,要么歪芯片。pcb一般不会有问题
。超过Vin_max?

网友G:
U2负载多大时冒烟?

网友H:
老化带载多少?室温下有用红外测下温度?

网友I:
将 RFS 电阻换成 47k 再试试。电路板不用改

楼主:
谢谢各位,主控制芯片MCU坏(电源地短路)导致的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