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振的问题

楼主(2021-04-02):
STC8G的单片机,和触摸屏通讯,短暂用镊子短接晶振的两个脚,通讯会短时间中断,松开后又恢复正常。但是时间长了,程序就彻底死了,松开后也无法回复。我想问,有看门狗,为什么程序不能复位,有什么办法让程序能继续工作而不是死机?
另外,从抗干扰的角度出发,内部晶振和外部晶振那个抗干扰能力更强?(不考虑精度)
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自顶一下,大师们请赐教

网友A:
理论上看门狗应该是不停的复位的。知道你释放晶体的那次复位后重新起振。
这个问题最好问芯片原厂的技术支持,让他们找下原因。

网友B:
我认为你的操作就有问题,你要做的是避免这样的干扰,而不要奢求这样频繁干扰后芯片还能正常运行。但是时间长了,程序就彻底死了,松开后也无法回复。你没有芯片此时后续了,这个芯片是挂掉了,还是重烧程序后可以继续,还是说换晶振后还可以继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