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请教 从 F030 迁移到 AT32F421PF8P6 时 J-Link OB 有时连不上

楼主(2021-04-02):
单位一个现有产品从 F030 迁移到 F421PF8P6,
[背景]
硬件: 没有改, 直接替换的, 调试器用的 J-Link OB 有 SWD口+RST+3.3V
软件: Keil 工程目录 单独复制了一份, Keil 4 的工程形式(没有用pack), AT的一些文件已经放到Keil软件里, 并且更换了库文件, 在工程属性里选择了 AT 芯片型号, 代码修改完毕, 编译通过

[现象]
第一次烧写正常,
后面 再烧写 提示 找不到 SW Device: 如图:
此时 在 项目配置里 也找不到芯片了 如图:

然后... 用原来F030的工程, 能下载 原来 F030的程序, 然后 下完 F030 的程序之后, 在 F030 的工程里, Jlink 就能找到这个芯片 如图:

请教大家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请直接使用AT32 BSP中Keil4的template工程试试。先排除配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直接使用AT32 BSP中Keil4的template工程试试。先排除配置问题。

直接解压缩BSP模板工程编译后, 下载不能, 情况依旧.

网友A:
从截图可以看出  目标板没有连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截图可以看出  目标板没有连上。

会不会是电路连上了, 内部通讯 SWD 没有连上?因为下载的时候 已经找到一个 芯片 ID  0x2BA01477, 但是下载失败

楼主:
另外, SWD 被占用了, 我尝试过 不占用SWD, 也没用, 会不会是硬件上挂了IC 影响了 SWD 口?

网友A:
用icp 加at link连一下,reset pin也要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icp 加at link连一下,reset pin也要接

现在暂时没有ATlink, 只有 J-Link OB 那种 精简的小板

Reset 接出了的 如图:

网友B:
终于看懂原理图了。不错的。

网友:
算法文件有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