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技术问答] 使用N76E003遇到一个奇怪问题,芯片每1.75秒自动重启

楼主(2021-04-02):
以前没有这个问题,新到的一批芯片才有。无论程序如何,每隔大约1.7秒自动重启。用的是外部晶振,11.0592M的。以前的芯片没有这个问题。能导致的重启的设置都改一边也没能解决(以前的芯片设置一样毫无问题)
N76E003AQ20,我们用了挺久,以前一直没啥问题。目前在用的这一批,丝印是3AQ20 812GD和3AQ20 705GC

网友A:
WDT 的问题吧,是不是烧录的时候,option 选项选错了,以前选WDT 关,现在选的是开

@qqq2000 :谢谢,现在确认是看门狗问题,加喂狗语句可以正常运行。。。但是我没有设看门狗啊。。ICP工具上选项也是关闭看门狗。。。晕。。
试了一下,好像不是看门狗的问题,怎么设定都还是1.7秒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WDT 的问题吧,是不是烧录的时候,option 选项选错了,以前选WDT 关,现在选的是开 ...

谢谢您。我试试看。刚才我加了个定时器中断,每次进去报数加1,结果如果我在中断里面设断点,是可以一直过去,一直加,报数到十几都行,但是如果我连续运行,那么报数到5自动重启(就是还是1.7秒重启)

网友B:
非常好,好....好

楼主:
目前加上喂狗语句可以维持正常运行了。确认是看门狗被打开引起的复位。但是找遍所有设置也找不到到底是哪里打开的。
我用的Keil uV4.有哪位大侠知道这东西的开关在哪里吗?ICP工具上的看门狗选项是设置成关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WDT 的问题吧,是不是烧录的时候,option 选项选错了,以前选WDT 关,现在选的是开 ...

谢谢大侠。确认是看门狗问题了。大侠能指导一下,您说的这个开关在哪里吗?ICP工具上的看门狗选项修改没有任何作用。

网友A:
找到问题点,就好解决,
keil 可以这样修改,点魔法棒工具,
然后如下图,可以试试看。注意要让仿真器连接上MCU ,才能设置Option 选项1、

2、

网友C:
谢谢楼上 以后遇到这个问题就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D:
之前也是没发现这个问题 真的出现了完全没有头绪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问题点,就好解决,
keil 可以这样修改,点魔法棒工具,
然后如下图,可以试试看。注意要让仿真器连接 ...

已经解决,太感谢了。。

网友E:
马一个 以免以后出现问题忘了怎么解决

网友F:
新唐的代理商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