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叠层

楼主(2021-04-02):
L1  主控    L2电源层   L3地层   L4  放电源芯片和2.4G模块      ,请问地层是放L2还是L3比较好?

网友A:
2 3换一下吧 这样能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2 3换一下吧 这样能好一些

能解释下吗?

网友B:
高频信号走在那个层,应下层靠近此层放完整的地层。我认为主控,2.4G模块是高频都放在L1,L2地层。L3是电源层,L4应走慢速信号及电源线。L1和L2,L3和L4构成回流耦合,这二者的半固化片厚度小为主,5.12MIL,L2和L3是基板组成。

网友C:
L2做地层好一点

网友D:
目前就是一个,要让回流路经尽可能直接。
多层板,一般电源会有多个,而地平面一般只有一个。虽然地层和电源层在交流通路上是一起的,但是毕竟地层是连续的,所以一般用地层作为参考更靠谱。
考虑到这个级别,一般就是高速信号了,这时高速元件在哪个面,那么地平面尽量靠近它是比较合理的。原则就是让回流更顺畅。

网友E:
同意楼上的意见

高速元件在哪个面,那么地平面尽量靠近它是比较合理的。这里还包括高速信号线.
当然, 地平面还有其他的作用, 所以地线分割乃至分到多个层也是有的.
别太死板了, 可以灵活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