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09三极管大芯片,小芯片有啥区别?

楼主(2021-04-02):
因为好奇,13009大芯片小芯片都买了。

两者区别大吗?

网友:
电流能力不一样

网友A:
很显然,散热条件不一样,也许内部管芯一样,只是封装和引出结构差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显然,散热条件不一样,也许内部管芯一样,只是封装和引出结构差异

小芯不可能用大封装

网友B:
大芯小芯的主要区别往往也就是电流与功率的差异,随之就是封装形式甚或散热方式的不同。

网友C:
“小芯片”:FJP13009
High-Voltage Fast-Switching NPN Power Transistor
数据手册:
【https://www.onsemi.com】
/pdf/datasheet/fjp13009-d.pdf

“大芯片”:FJA13009
NPN Silicon Transistor
数据手册:
【https://www.onsemi.com】
/pdf/datasheet/fja13009-d.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芯片”:FJP13009
High-Voltage Fast-Switching NPN Power Transistor
数据手册:

没买进口的,国产杂牌。
不过经分析和调试,三极管用作开关管导通电阻太大,不是主要研究方向。
不过三极管的rcc最简电路比mos最简rcc电路简单。
13009没买几个,15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规格书没看吗?UTC常用零件很斉全。我有看过13003资料。

就是不知道牌子,不是在立创买的,清明过后,问问淘宝。
这些功率器件,散热足够好,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E:
使用环境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环境不一样吧

国产的to220封装,也是标9A的,进口to-3p也是9A,回来实验下,13009我印象中很多200w半桥,12v和24v电源再用

网友F:
就是减少晶片的面积降成本的行为。使得最大功率,通流都会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