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请问CH579蓝牙连接上了,软件如何断开

楼主(2021-04-02):
请问CH579蓝牙连接上了,软件如何断开

@东方之光 :手机怎么做从机,不是主从之间才能收发吗?
@东方之光 :你的ch579作为从机,手机app作为从机可以收发数据吗?
@东方之光 :我是两个设备,一个主机一个从机,它们都需要有软件能主动断开蓝牙的能力
手机APP上有断开的选项啊

网友A:
官方sdk里面 简单蓝牙外设的工程下载进去,PA9看打印,然后用ble调试工具连上断开,会有打印信息,再根据打印信息搜索就是了

打印出来不就是已经断开了的状态吗,我需要他们主动断开

网友B:
主动断开蓝牙链接吗?这样好像有点困难吧。

楼主:
GAPRole_TerminateLink( LINKDB_STATUS_UPDATE_REMOVED );
这条语句可以主动断开,但是重新连接似乎会出现问题

网友C:
感谢楼上的分享,不错的。学习到很多东西。

网友D:
如何增加一个蓝牙的密码?

网友E:
调用指令断开连接就是了啊

网友F:
调用指令断开之后,也不是很好用。哎,麻烦的很。

网友G:
应该有蓝牙断开连接指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