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桥驱动电路原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4-02):
这...
Q3导通时40V
Q5导通时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
Q3导通时40V
Q5导通时0V

不是这么简单理解

网友B(点评):
那还能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
Q3导通时40V
Q5导通时0V

这两句说的没错,
但是只说了问题的1/3,导通的时候,电压被钳位住,肯定是确定的值。
还有Q3和Q5都不导通的情况,要复杂得多。
因为负载既有电容又有电感,所以电压有可能超过0V和40V这个区间。
当然,因为有两个MOS体二极管钳位,最低电压-0.7V,最高电压40.7V.
另外,在MOS管刚关断的暂态过程,电压会随时间按照一个曲线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句说的没错,
但是只说了问题的1/3,导通的时候,电压被钳位住,肯定是确定的值。
还有Q3和Q5都不导 ...

是否能更详细解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