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holy chip 插件

楼主(2021-04-02):
路径选择没有问题,不出现芯片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楼主你好,我发现你的这个问题好像很久了都没有解决
请问
1 你的电脑是什么系统?7?8?10?32位64位?是否GHOST系统?
2 keil是什么版本?
3 把keil和HC link 和vc库卸载
4 再把上面的软件安装,先安装keil和vc库,再安装HC link,安装路径,截图,让大家看看是什么回事
5 可以安装 stc isp 软件,看看是否有stc单片机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发现你的这个问题好像很久了都没有解决
请问
1 你的电脑是什么系统?7?8?10?32位64位?是否 ...

1、win10 64
2、keil5
3、试过了
4、也试过了
5、有stc单片机选择

网友B:
同类的问题,  请高人请教: KEIL4里 也是这个Device 下面 如何选择到SQ015 或013的芯片呢, 我的芯圣官网里 下载 到其他的003f4等  就是不见有013 015

网友C(2021-05-10):
卸载KEIL软件重新安装一次,或者设备支持库也重新安装一次。

网友D:
这种问题,一般是卸载了重新装一下。

网友E: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卸载重装

网友F:
重新安装试一下勒

网友:
管理员身份运行试试看。

网友G:
重新安装Keil和p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