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如何读取中颖MCU的用户识别码和序列号

楼主(2021-04-02):
使用JET51A,可以向MCU内烧入用户识别码和序列号,但datasheet中没有给出用程序来读这两个码的方法。
按我的理解,这两个码应该是烧到了特定的数据区,应该也可以通过寄存器操作来读出来。
我想读出这个码作为程序校验的依据。
请教各位大神该如何操作

优先参考对应型号的技术手册

网友A:
使用keil应该可以读出来的 具体的操作我得查查

网友B:
中颖的不知道 但是别的主流有很多教程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
同问 同有这个需求但是不知道从哪里着手

网友D:
参考一下官方教程

网友E:
官方 库函数应该提供了读取函数。

网友F:
直接读取该flash地址的数据

网友G(2025-10-30):
中颖 MCU 的用户识别码(UID)和序列号通常存储在特定寄存器或 Flash 固定区域。读取需通过专用指令:先解锁对应存储区域,再通过读取指令(如 MOVC 或特定库函数)访问指定地址,将数据读出并存入变量。具体地址和操作方式需参考对应芯片 datasheet,不同型号位置可能不同,需注意操作时序和权限设置。

网友H:
读取中颖 MCU 的用户识别码和序列号,需通过特定寄存器或地址操作:先查阅对应型号手册,找到存储识别码的固定地址(如某些型号在 0xFF00~0xFF0F 区域);禁用中断,用读指令访问该地址区域;按手册定义的字节顺序读取数据,即为识别码或序列号。注意部分型号需特定配置使能读取功能。

网友I:
读取中颖 MCU 的用户识别码和序列号,需通过专用寄存器操作。先查阅对应型号数据手册,确定存储地址(如部分型号在 0x0000~0x000F 区域)。通过编程读取该地址数据,可在 IDE 中用指针访问或调用库函数(如 ReadUID ()),也可借助烧录工具(如 ProWriter)的读取功能直接获取,注意部分型号需解锁保护。

网友J:
你可以尝试在MCU的内部存储器中搜索这些码,它们可能位于一个固定的地址范围内

网友K:
部分中颖MCU可能将唯一标识符存储在特定Flash地址或专用寄存器中

网友L:
可通过程序读取特定存储地址获取。如定义用户识别码地址 0x0800、序列号地址 0x083c,先关中断,设 FLASHCON 寄存器选客户信息区,再用指针访问对应地址读取字节数据,读完复位 FLASHCON 选 FLASH 操作,最后恢复中断。也可通过 JET51A 等编程工具直接读取。

网友M:
读取中颖 MCU 的用户识别码和序列号,需先查对应型号数据手册,确认存储地址(多为特定 Flash/ROM 区域)。通过代码直接读取该地址数据,如用 C 语言指针访问(例:uint32_t id = (volatile uint32_t) 0x0000FF00)。部分型号需解锁特殊寄存器,可配合 JET 仿真器在调试时查看内存对应区域值,注意不同型号地址可能不同。

网友N:
读取中颖 MCU 的用户识别码和序列号,需通过特定寄存器操作。用户识别码通常在芯片特定地址(如 0x0000~0x000F),序列号在另一固定地址(如 0x0010~0x001F)。用汇编或 C 语言读取这些地址数据,注意部分型号需解锁保护,具体地址和操作见芯片手册,例程可参考官方库函数。

网友O:
如果datasheet中没有明确说明,可能需要通过编程探索的方式找到这些数据区

网友P:
读取中颖 MCU 的用户识别码和序列号,需通过访问特定寄存器实现。先解锁相关存储区域,再读取对应地址的寄存器值(用户识别码和序列号地址可查手册)。部分型号需配置特定寄存器使能读取功能,读取后可通过串口等输出。操作时注意保护机制,避免误写,具体步骤参考对应型号的数据手册。

网友Q:
通常MCU的用户识别码和序列号存储在特定的内存区域,可以通过特定的寄存器访问

网友R(2026-04-17):
中颖 MCU(SH79F/SH32F)用户识别码(UID)、芯片序列号存于专属 OTP/ROM 区域,不能直接 MOVC 读取。需通过IAP 编程指令或专用读 ID 寄存器操作:先解锁 IAP,发送读 ID 命令,按地址读取 UID(通常 4~8Byte)、序列号;部分型号可直接读固定映射地址。必须严格按对应型号 Datasheet 时序操作,不可随意擦写。

网友S:
中颖 MCU 通过指定 Flash 地址读取唯一 ID:用户识别码(UID)、芯片序列号(SN)均存于Info 区 / OTP 只读地址。操作:禁止写保护,直接指针读取对应固定地址,8 位与 32 位型号地址不同,以数据手册为准。读取为只读操作,无需解锁,上电即可读,用于设备唯一标识、加密校验。

网友T:
读取中颖 MCU 的用户识别码(UID)和序列号,需通过访问芯片内置的专用寄存器实现

网友U:
你可以尝试使用JTAG或者SWD接口进行调试,这些接口通常可以访问MCU的内部存储器,也许能找到用户识别码和序列号。

网友M:
中颖 MCU 的UID(唯一 ID)、Device ID一般存放在Flash 特殊地址段(非用户区)。在 Keil C51 中直接指针读取对应固定地址即可:
先查数据手册找到UID/ID 地址(如 0x1000~0x1007);
用unsigned char code *id = (unsigned char code *)0xxxxx;读取;
部分型号需解锁读保护或用专用 API 函数读取。
不可随意改写,出厂唯一,用于加密、设备认证。

网友M:
中颖 MCU 的唯一序列号 UID、芯片 ID位于厂内保留 ROM 区域,不同型号地址不同,以手册为准。直接用代码指针绝对地址读取:unsigned char idata *uid = (unsigned char idata *)0x0180;读取连续 4~8 字节即可。无需解锁、无需特殊指令,上电可直接读,出厂唯一不可修改。SLabⅡ 下载器也可直接读出用于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