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滤波器设计稳定性要求!

楼主(2021-04-02):
凡是稳压类电源,目标都是想让负载电压Vo保持稳定(负载在一定范围内变化,电源电压Vin在一定范围内变化)

既然输出电压Vo是稳定不变的(即便有纹波,也可忽略不计),那么当负载变化范围较小时,输出功率也近似是稳定不变的。

假设稳压电源效率足够高,那么输出功率近似不变,意味着输入功率也近似不变。

既然输入功率近似不变,那么当Vin下降时,Iin必须升高。

伏安特性变化规律示意图如下,强调的是V和I的反方向变化:

根据上图,意味着几乎所有的稳压电源,本质上都有负的输入阻抗!

一旦碰到负阻,就意味着有危险可能会发生了。

楼主:
对于电压模DC-DC,其输入阻抗特性图为:

考虑到EMI等要求,开关电源输入端要加滤波器,一般是两个Y和1个X电容,配合共模电感,构成至少2阶滤波器,于是意味着滤波器有Q值,如果Q值稍高:

如上图所示,在图中阴影面积处,电源要挂了。

所以一般滤波器的Q值,不敢高于2,原因就在这儿。

网友A:
请问你测的哪款dcdc伏安特性?

这次他说的是对的。对于开关电源,一般输入阻抗都有一段负阻区,如果不注意这个就会出现麻烦。我遇到过。

网友B:
有**专门讲这个。这个论坛里的大部分人看上去并不会上网查资料。

网友C:
赞同.------签名:可以反对他人观点,但请有理有据,不要为反对而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