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管反激电源电流互感器波形异常

楼主(2021-04-02):
大佬们看一下,电流互感器设在电源输入端,1.5:100匝49.9Ω的采样电阻,波形比较乱,看着有饱和现象,不知道为什么还会出现负电平,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这是次级采样电阻上的波形

网友A:
希望描述更清楚一些吧

1,采样前端的电流
2,没有你的电路,不知道按照你的设计,采样电阻应该什么样的波形,电压多高,频率多少

@Siderlee :对 锯齿波 为什么采样波形会这么不规整 尤其是为什么会出现负值波形
@tan314474991 :锯齿波吧
在电流互感器之前有双管反激的其中之一,电流采样工作在DCM模式下,为三角波型,输入电压100-400V,频率150K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希望描述更清楚一些吧

1,采样前端的电流

可能是以下的几个原因
1,测试方法问题
2,电流互感器设计问题
3,电路问题

根据1,3的可能性大,慢慢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