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应广pms150g长短按键

楼主(2021-04-02):
AN, LED, TE, rc, ST, ic
/**************pms150g长短按键*********************/
/**************qq:774145445************************/
/**************快手:共同学习stm8*******************/
#include        "extern.h"
/**************************************************/
key                bit        pa.0;
led1        bit        pa.3;
led2        bit        pa.4;
led3        bit        pa.6;
/**************************************************/
void        anjian();                //按键
byte        anjian_a1;                //a1按键标志位a2计数值
/**************************************************/
/**************************************************/
void        FPPA0 (void)
{
.ADJUST_IC        SYSCLK=IHRC/4                //        SYSCLK=IHRC/4
/**************************************************/
$                key                in,pull;
$                led1        out,low;
$                led2        out,low;
$                led3        out,low;
/**************************************************/
while (1)
{
.delay        100000;                //25ms
anjian();
}
}
/**************************************************/
void        anjian()                //按键
{
if(key==0)
        {
        .delay                1000;
        if(key==0)
                {
                anjian_a1        +=1;
                if(anjian_a1>90){led1=1;led2=1;led3=1;}
                if(anjian_a1>60){led1=1;}
                if(anjian_a1>30){led2=1;}
                if(anjian_a1>10){led3=1;}
                }

        }
else
{
anjian_a1=0;
led1=0;
led2=0;
led3=0;
}
}
/**************************************************/
/**************************************************/

网友A(2023-03-11):
想请问一下,这个90,60是哪里来的,怎么识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请问一下,这个90,60是哪里来的,怎么识别

最愚蠢的度键程序,用示波器计数,不同的项目还要重新调整,哪怕改一点点东西都要用识破器

楼主(2023-05-20):
引用 网友B:
最愚蠢的度键程序,用示波器计数,不同的项目还要重新调整,哪怕改一点点东西都要用识破器 ...

哎嗨,我会用示波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哎嗨,我会用示波器.

哎哟,不会有人还不会用定时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请问一下,这个90,60是哪里来的,怎么识别

一直按着一直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