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加湿器雾化电路问题

楼主(2021-04-02):
大家好:        最近在做加湿器的案子,老是烧MOS,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雾化片是1.7MHZ的,电压24V。以下原理图是不是有错?请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如果哪位有更好的原理图,能否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完整电路?

网友B:
电路不完整

网友C:
电感上是不是缺了吸收电路 参考单端反击开关电源L上的RCD吸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上是不是缺了吸收电路 参考单端反击开关电源L上的RCD吸收

要什么吸收?不太明白

楼主:
雾化部分

楼主:
雾化的诣振频率怎么算都不对,请高手指点:
f=1/(2π√(CL))  =1/(6.28*√(47*10^-7*22*10^-9)) 约等于0.5M

网友D:
1.7M雾化片决定的,有些误差,所以需要追频。

网友D:
引用 楼主:
雾化的诣振频率怎么算都不对,请高手指点:
f=1/(2π√(CL))  =1/(6.28*√(47*10^-7*22*10^-9)) 约等 ...

1.7M,不用计算

网友E:

我有完整电路和PCB,但不能说给你

网友F(2021-06-08):

也可以在MOS管的源极串联一个磁珠,这样更简单些搜索
复制

网友G:
上面的老铁已经给你答案了,具体不能和你细说,坑要一个一个踩,这些问题去年我也遇到了

网友H(2021-08-13):

mos管瞬间电流太大,电感电容节点位置串一个磁珠或者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