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3] 用AT32F413RCT7替换stm32F105RBT6,有一个重大的5v容忍问题

楼主(2021-04-03):
用AT32F413RCT7替换stm32F105RBT6,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PA11和PA12非5V容忍,但是目前使用的CAN收发器是5V电平, 有什么办法解决吗,在不改电路的情况下。

非5v容忍

非5v容忍

楼主:
这两个脚都不支持5v,尽然还敢写着几乎所有IO口支持5v信号输入

原车介绍

原车介绍

网友A:
几乎。不通读手册。3.3VCPU肯定配3.3V外围呀。

网友B:
这两个是重要引脚,不能用 5V 器件的话实际上很麻烦; 哪怕是使用 3V的CAN收发器,SCH 也是要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乎。不通读手册。3.3VCPU肯定配3.3V外围呀。

5v的can收发器居多。STM32这两个脚是全都兼容5v的,因为这两个脚不兼容5v,导致本来可以pin对pin的替换,现在要改can的收发器电路了。

网友C:
PA11 PA12不耐受5V这个确实很蛋疼,5V的CAN收发器比3.3V的多太多了。
CAN1可以考虑用PB8 和 PB9,CAN2用PB12 PB13,都可以耐受5V。
其实PA11 PA12不耐受5V还好了,这两个管脚一般用作USB,不耐受5V问题不大。
F415的PA10居然不耐受5V那才是真蛋疼。

网友D:
加工电平转换器吧

网友E:
电平直接转换不就可以了吗?没有那么麻烦吧。

网友F(2021-05-10):
雅特力应该好好学学兆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