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两线485的问题

楼主(2021-04-03):
设计2线的485一直没有神魔问题,这次换到pic上面出现奇怪的问题,点对点,没有问题,1带多却不行,硬件电路上在51,ARM上都用过没有出现过1带多不行的情况,是pic管脚的设置问题?还是软件延时问题?发送与接收转换?我用的是dspic30f4012,外部7.37M

网友A:
测绘、检查接口电路,注意总线偏置和接口芯片的型号、保护电路等对带载能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