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连港工兵破碎锤 型号ZFB7F 钎杆直径135m

楼主(2021-04-03):
9)不得在挖掘机履带侧操作破碎器。
10)液压破碎器与液压挖掘机或其他工程建设机械安装连接时,其主机液压系统的工作压力和流量须符合液压破碎器的技术参数要求,液压破碎器的“P”口与主机高压油路连接,“O”口与与主机回油路连接。
11)液压破碎器工作时的佳液压油温度为50-60度,高不得80度。否则,应减轻液压破碎器的负载。
12)液压破碎器使用的工作介质,通常可以与主机液压系统用油一致。液压油过滤精度不低于50micro;m。
13)新的和修理的液压破碎器启用时须重新充氮气,其压力2.5、�0.5MPa。
14)钎杆柄部与缸体导向套之间须用钙基润滑脂或复合钙基润滑脂进行润滑,且每台班班加注。
15)液压破碎器工作时须先将钎杆压在岩石上,并保持压力后才开动破碎锤,不允许在悬空状态下启动。
16)不允许把液压破碎器当撬杠使用,以免折断钎杆。
17)使用时液压破碎锤及纤杆应垂直于工作面,以不产生径向力为原则。
18)被破碎对象已出现破裂或开始产生裂纹时应停止破碎器的冲击,以免出现有害的“空打”。
19)液压破碎器若要长期停止使用时应放尽氮气,并将进、出油口密封,切铁在高温和-20度以下的环境下存放。
二、密封材质与液压油(液)的相容性
液压油的颗粒污染来源之一是密封件材料与液压油不相适应而产生的“碎屑"或“磨屑"。密封件因“溶涨"被损坏产生的“碎屑"或被“抽提"出来的未被结合的四轴飞行器物和填充补强材料,使密封件损坏并失效,同时对油品形成污染造成液压油变质以致失效。
液压系统中使用叶片泵,在其工作压力大于6.9MPa的状态下,磨损问题变得突出,因而在液压油中使用了抗磨剂;为了适应在高温热源和明火附近的液压系统,使用抗燃的磷酸酯、水-乙二醇液压液,水包油和油包水乳化液等。以及应“用"而生的抗氧、防锈等类

型复合添加剂配置的不同用途液压油(液)品种繁多。如:抗磨液压油复合剂类型中的无锌型(无灰型)抗磨液压油复合剂,是用烃类硫化物、磷酸酯、亚磷酸酯等,还有同时含硫、磷和氮三种元素的S-P-N压抗磨剂。在压工业齿轮油中,也以P-S型压剂为主。
密封件产生“溶涨"或“抽提"的原因是液压油中添加剂所含有的化学元素及其浓度,依据“相似相溶"的原理,对不同的密封材质产生不同的影响,也既是密封材料的耐介质性能。例如:Shell Omala 320齿轮油和Shell Omala 460齿轮油中显示性的磷(P)元素浓度在300ppm左右,所以丁腈橡胶因含有丙稀腈基团而具有性,具有优良的耐油性能,却不适宜该类型油品的介质条件。
随着液压油(油)品种的不断研发,为油(液)性能的抗磨、压添加剂、金属减活剂、破乳化剂和抗泡添加剂等,对密封件的材料的影响需要通过实验来验证。
三、密封材料耐油(液)性能评定
橡胶材料的密封件耐油(液)性能,一般采用标准试验油,按试验标准规定的温度条件和试验时间下浸泡,通过对浸泡前后测试值对比(如材料的硬度变化、拉伸强度变化率、扯断伸长变化率、体积变化率、压缩变形等),评价其性能。
No1标准油是“低体积增加油",这种矿物油的混合物的成分是由溶剂萃取的,经化学处理、脱蜡的石蜡残渣和中性油;
No3标准油是一种“高体积增加油",由经过选择的环烷粗制品,经过真空蒸馏得到的两种润滑油成分组成。
不同用途对材料的指标值考核不一样。
四、液压油(液)对密封件性能的影响
密封理论认为:在一个动态柔性密封及其配合面之间存在一层完整的润滑膜。在正常状态下,正是借助这层润滑膜来密封目的并延长密封件寿命。
在液压系统中,液压油(液)对密封件密封性能的影响除介质/密封材料的相溶性,油品的粘度、粘度随温度的变化、往复(旋转)运动速度、压力及轴、缸体或活塞杆的材质、硬度、几何形状、表面光洁度,以及密封件的结构等影响润滑膜形成和膜特征的因素,均影响密封。一般说来,形成连续的润滑膜能获得理想的密封。
日本NOK公司先在世界上用新的图象处理技术解释清楚油封的密封原理。认为油封(旋转动密封)的密封机理由润滑特性和密封原理两部分组成。润滑特性:油封的摩擦特性受流体的粘度与滑动速度支配,油封与轴的相对滑动表面在油膜分离的润滑状态下运动,因此保持摩擦阻力小,磨损小。密封原理:油封滑动接触面上油的流动是从大气侧流向油侧又从油侧流向大气侧的循环。滑动面的润滑良好,可防止磨损的进行,由此没有泄漏。
当系统运动速度过高时,影响连续的润滑膜的形成,导致摩擦热增加,超出密封材料的耐温范围则造成密封件的损坏。压力过大时,除影响油膜形成,还会对橡塑密封件产生“挤隙”作用,一般可采用加“挡圈”来。或选择摩擦系数小、自润滑性好的PTFE组合密封件结构将有助于摩擦副之间的润滑,适用于高低速往复运动及高压系统的油缸活塞、活塞杆密封。
根据系统工况条件及介质环境合理地选用密封件和密封材料、正确安装使用和维护密封件,是获得的密封、性及使用寿命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