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TLP521、PS2502光耦输出问题

楼主(2021-04-03):
各位大神老师好,想请教一下关于TLP521、PS2502输出的问题,电路如图所示,光耦输入端是5V的PWM波,在电脑仿真上是正常的输出波形,但是在面包板上的输出波形就失真了,如图所示,而且随着输入频率的增加,输出的高电平越来越小,因此想请教一下,如何改善这种情况?

@zyj9490 :好的好的,学习到了,谢谢您
此种光耦不适合传输几十K的方波,实际使用1K以下即可,对边沿不能太高要求。

楼主:
输出波形图

网友A:
楼上说的对,你如果要高频的,至少要TLP250,才可以,它在低于25k可以用

网友B:
得看上升和下降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对,你如果要高频的,至少要TLP250,才可以,它在低于25k可以用

谢谢您的回复,我是用在IPM控制输入端的,IPM手册推荐的是低速光耦这种类型的,它就推荐了这两个型号,我不太清楚TLP250是否适合IPM的要求,能否请您解释一下?谢谢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看上升和下降时间

谢谢您的回复,您说的意思是指对输出信号的要求吗?

是

网友C:
用一个小电容串上小阻值电阻,再并到电阻R1上,会加快边沿动作。

网友D:
光耦改为数字光耦,例如:6N137。输出方波效果很好。

网友E:
这些低速光耦,4800波特率都可能误码,9600误码严重,只适合低速的。IPM是变频器驱动模块吗?别想用这些低速光耦了,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