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36 LCD显示 有的深 有的浅

楼主(2021-04-03):
请教 HC32L136 驱动 lcd 使用内部电阻分压,用4*10的屏和4*18的屏,显示时都是显示少字符清楚,全部显示时有的笔画清楚有的不清楚。请问谁遇到过,帮解决下。

void App_LcdCfg(void)
{
    stc_lcd_cfg_t LcdInitStruct;
    stc_lcd_segcom_t LcdSegCom;

    LcdSegCom.u32Seg0_31 = 0x4FFFFE03;//0xffffff00;                              ///< 配置LCD_POEN0寄存器 开启SEG0~SEG7
    LcdSegCom.stc_seg32_51_com0_8_t.seg32_51_com0_8 = 0xffffffff;   ///< 初始化LCD_POEN1寄存器 全部关闭输出端口
    LcdSegCom.stc_seg32_51_com0_8_t.segcom_bit.Com0_3 = 0;          ///< 使能COM0~COM3
    LcdSegCom.stc_seg32_51_com0_8_t.segcom_bit.Mux = 0;             ///< Mux=0,Seg32_35=0,BSEL=1表示:选择外部电容工作模式,内部电阻断路
          LcdSegCom.stc_seg32_51_com0_8_t.segcom_bit.Seg36Com7=0;
          LcdSegCom.stc_seg32_51_com0_8_t.segcom_bit.Seg37Com6=0;
          LcdSegCom.stc_seg32_51_com0_8_t.segcom_bit.Seg38Com5=0;
          LcdSegCom.stc_seg32_51_com0_8_t.segcom_bit.Seg39Com4=0;

    LcdSegCom.stc_seg32_51_com0_8_t.segcom_bit.Seg32_35 = 0;
    Lcd_SetSegCom(&LcdSegCom);                                      ///< LCD COMSEG端口配置

    LcdInitStruct.LcdBiasSrc = LcdInResHighPower;                         ///< 电容分压模式,需要外部电路配合
    LcdInitStruct.LcdDuty = LcdDuty4;                              ///< 1/4duty
    LcdInitStruct.LcdBias = LcdBias3;                              ///< 1/3 BIAS
    LcdInitStruct.LcdCpClk = LcdClk2k;                             ///< 电压泵时钟频率选择2kHz
    LcdInitStruct.LcdScanClk = LcdClk128hz;//LcdClk128hz;                        ///< LCD扫描频率选择128Hz
    LcdInitStruct.LcdMode = LcdMode0;                              ///< 选择模式0
    LcdInitStruct.LcdClkSrc = LcdRCL;                              ///< LCD时钟选择RCL
    LcdInitStruct.LcdEn   = LcdEnable;                             ///< 使能LCD模块
    Lcd_Init(&LcdInitStruct);
    M0P_LCD->CR0_f.CONTRAST=11;//12

网友A:
内部电阻比较大,这个一般是驱动能力问题,示波器测试下,驱动波形应该很差了。想办法扩大驱动能力。

网友B:
使用外部电容分压,是效果最好的,并且有足够的驱动能力,不应该有这种问题。怀疑哪一个SEG/COM 没有配置正确,使用示波器检查一下每个LCD pad,是否出现异常!找到异常的IO,然后跟踪这个IO的配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