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线圈外部加金属屏蔽盒会导致线圈的Q值减小吗

楼主(2021-04-03):
一般的描述,空心线圈外部加屏蔽罩会引起Q值减小,故对屏蔽盒的尺寸有一定的要求,要求与线圈之间的距离不能太小,但是实际我这边有发现相反的结论,反而在加屏蔽罩后,线圈的Q值增大了?我自己的理解是,屏蔽盒作为良导体,也是磁力线的良导体,在线圈周围有个屏蔽盒,应该是方便磁力线从S极回流到N极,可以减少磁力线的回流路径,理论上可以减少磁力线传输的损耗,从而增大线圈的Q值,不知道我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人品有问题!!!!!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摆事实讲道理,不要人身攻击,谢谢。我这个水货的人品再有问题,也不会胡说八道误导人。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真理不是你会攻击人,就站在你那边。笑死人了。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关断时刻,原边电感的电流从I变0.次边电感的电流从0变到I/N,N是初次匝数比",“功率除以负载电阻,开根号就是输出平均电压”,这就是你说的真理?这就是你的干货?别人指出错误说这是胡说八道就是攻击?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能量输入就是能量输出,你仔细看我的公式,有时间,周期,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所以I/N就是对的,(P/R)=U就是对的,不是胡说八道?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所以I/N就是对的,(P/R)^0.5=U就是对的,不是胡说八道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还有脸说有时间有周期,公式早贴在哪了,为不让别人看出来是抄的,非要装x把公式变形一下,抄都能抄错,还舔着脸说不是胡说八道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图片放在6楼了,可以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超出我水货的认知范围了,分析不出来。弱弱的问一下,屏蔽罩的材质是什么,怀疑其是铁镍合金类,磁导率比较高导致的,或者有对比过加和不加的Q值或电感量吗?以上纯属瞎猜。

网友:
但是实际我这边有发现相反的结论,反而在加屏蔽罩后,线圈的Q值增大了?  你的结论来自哪里?

网友C:
按道理应该减小的,金属罩里不会没有涡流啊,等于加了个负载电阻。另外这个金属罩是铁的还是铜的,可能也不同。你两个都试试看,试了在这里讲讲。

网友D:
屏蔽层有否接地,是否短路 ?!

楼主:
可能我描述的不严谨,误导大家啦,准确的说应该是屏蔽罩从原来的两个面,增加到了五个面(底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屏蔽层有否接地,是否短路 ?!

没有接地,有几个面是结构一体,短路的,还有几个没有可靠连接,不确定是否短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接地,有几个面是结构一体,短路的,还有几个没有可靠连接,不确定是否短路 ...

有涡流,涡流不大,是导磁的罩子,只能靠试了。

网友D(点评):
像电磁灶放上了铁锅那样?!

网友E:
“空心线圈加屏蔽罩使得Q值提高”,有这种可能。

不知测试频率是多少。考虑辐射,加了屏蔽罩后辐射会反射回来,这可能就是导致Q值提高的原因。

楼主(点评):
频率在2M附近,Q值提高是两个面和五个面加屏蔽的区别,上面6楼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空心线圈加屏蔽罩使得Q值提高”,有这种可能。

不知测试频率是多少。考虑辐射,加了屏蔽罩后辐射会反射 ...

昨天没有回复成功呀,很惊讶,频率是2M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空心线圈加屏蔽罩使得Q值提高”,有这种可能。

不知测试频率是多少。考虑辐射,加了屏蔽罩后辐射会反射 ...

频率才 2MHz ,波导效应还没抬头吧。

网友D:
Q值有变化,意味着这屏蔽层  改变了磁路或对线圈加载了,设计电路时这问题是否需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Q值有变化,意味着这屏蔽层  改变了磁路或对线圈加载了,设计电路时这问题是否需要考虑? ...

设计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会有这种情况,现在回过头想从原理上去解释,也没有想到适用的理论

楼主:
引用 网友D:
Q值有变化,意味着这屏蔽层  改变了磁路或对线圈加载了,设计电路时这问题是否需要考虑? ...

需要考虑,但是先得理解清楚这是个啥原理,现在感觉比较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