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CCT6使用ADC DMA数据一直不对的问题,新手求助

楼主(2021-04-03):
问题描述:
1、ADC DMA转换不成功,得到的数据如下图:
实际应该是正弦波。
2、PA3采集电压时,单独设置如下模式可以用,但并到下面的初始化代码中就不能用了。

adc_channel_length_config(ADC0, ADC_REGULAR_CHANNEL, 1);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0, ADC_SCAN_MODE, ENABLE);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0, ADC_CONTINUOUS_MODE, DISABLE);

预期结果:PA1为uint16_t adc_buff[1740]的ADC采集通道采样的正弦波数据,循环模式12位ADC采集,需要使用DMA转换;PA3为采集外部电压,扫描模式,用的时候转换一下。

初始化代码如下:
void ADC_Config(void)
{
           /* enable GPIOA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 enable alternate function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 enable ADC0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DC0);
    /* config ADC clock */
    rcu_adc_clock_config(RCU_CKADC_CKAPB2_DIV2);
    /* enable DMA0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DMA0);

                /* config the GPIO as analog mode, for ADC */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AIN,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AIN,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3);

          /* reset ADC */
    adc_deinit(ADC0);
    /* ADC mode config */
    adc_mode_config(ADC_MODE_FREE);
    /* ADC continous function enable */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0, ADC_SCAN_MODE, ENABLE);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0, ADC_CONTINUOUS_MODE, ENABLE);
    /* ADC data alignment config */
    adc_data_alignment_config(ADC0, ADC_DATAALIGN_RIGHT);
                /* ADC resolution 12B */
    adc_resolution_config(ADC0,ADC_RESOLUTION_12B);

    /* ADC channel length config */
    adc_channel_length_config(ADC0, ADC_REGULAR_CHANNEL, 2);
    /* ADC regular channel config */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ADC0, 0, ADC_CHANNEL_1, ADC_SAMPLETIME_7POINT5);

    /* ADC trigger config */
    adc_external_trigger_source_config(ADC0, ADC_REGULAR_CHANNEL, ADC0_1_2_EXTTRIG_REGULAR_NONE);
    adc_external_trigger_config(ADC0, ADC_REGULAR_CHANNEL, ENABLE);

    /* ADC DMA function enable */
    adc_dma_mode_enable(ADC0);

    /* enable ADC interface */
    adc_enable(ADC0);
    DelayMs(2);
    /* ADC calibration and reset calibration */
    adc_calibration_enable(ADC0);

}

void DMA_ADC0_Configuration(void)
{
    /* ADC_DMA_channel configuration */
    dma_parameter_struct dma_data_parameter;

    /* ADC DMA_channel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0, DMA_CH0);

    /* initialize DMA single data mode */
    dma_data_parameter.periph_addr = (uint32_t)(&ADC_RDATA(ADC0));
    dma_data_parameter.memory_addr = (uint32_t)(&adc_buff);
    dma_data_parameter.memory_inc = DMA_MEMORY_INCREASE_ENABLE;
                dma_data_parameter.periph_inc = DMA_PERIPH_INCREASE_DISABLE;
    dma_data_parameter.periph_width = DMA_PERIPHERAL_WIDTH_8BIT;
    dma_data_parameter.memory_width = DMA_MEMORY_WIDTH_8BIT;
    dma_data_parameter.direction = DMA_PERIPHERAL_TO_MEMORY;
    dma_data_parameter.number = DATA_LEN;
    dma_data_parameter.priority = DMA_PRIORITY_ULTRA_HIGH;
    dma_init(DMA0, DMA_CH0, &dma_data_parameter);

    /* enable DMA circulation mode */
    dma_circulation_enable(DMA0, DMA_CH0);
                dma_memory_to_memory_disable(DMA0, DMA_CH0);

    /* enable DMA channel */
    dma_channel_enable(DMA0, DMA_CH0);

}

uint32_t Adc_read_value(uint32_t adc_channel)//主要用于读取ADC通道3的 电压值
{
        uint32_t ADC1ConvertedValue;

    /* ADC regular channel config */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ADC0, 0, adc_channel, ADC_SAMPLETIME_7POINT5);

                adc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0,ADC_REGULAR_CHANNEL);

                adc_flag_get(ADC0, ADC_FLAG_EOC);

                ADC1ConvertedValue=adc_regular_data_read(ADC0);

                adc_flag_clear(ADC0, ADC_FLAG_EOC);

//        adc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0,ADC_INSERTED_CHANNEL);
//
//        /* Get ADC1 converted data */
//        ADC1ConvertedValue = ADC_IDATA0(ADC0);

        return ADC1ConvertedValue;
}

主函数:
        ADC_Config();
        DMA_ADC0_Configuration();//配置ADC的DMA传输
        adc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0,ADC_REGULAR_CHANNEL);//触发ADC转换

       DelayMs(18);//18MS后,采集完成

楼主:
自顶一下,求助大佬是哪里配置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