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理论中的对称关系

楼主(2021-04-04):
理论的学习,有这样一个特点:所用的工具(数学)越高级一点,看问题更全面更透彻一些,但是如果想掌握这个工具,必须耗费点功夫,一步一个台阶,走到高处,然后才能一览众山小。

电路理论,或者信号与系统中,有些对称关系,如果大家不熟悉其本质特点,大概率会被绕的晕头转向,如果是死记硬背结论,更是痛苦无比。

但是只要花点时间,把基本关系给捋清楚了,无需死记硬背,自动就记住了。

楼主:
电路理论,或者信号与系统课程,所涉及的对称性,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

对于下图所示的一些传递函数,它门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当s=σ+jw为实数时,对应的函数F(s)也是实数!!

上式中第一个,当s=σ为实数,很明显F(s)=F(σ)=σ+3,也是实数。

楼主:
记得好像是北邮的甘小英,在其翻译的著作中说:人类之所以能取得目前巨大的文明进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符号的使用。

上面这样一个事实,数学家用非常简练的数学符号,标示成:

式中的短横线上标,意思是取共轭。

对比于啰嗦的文字叙述,这个符号太美了。

楼主:
请注意:对于线性时不变系统,其传递函数总是满足上式的,但是对于其它系统,如分布系统,就不满足了。

分布系统的一个最显著特点,是其传递函数是无理的,相关例子我以前给过了。
例如下图所示,其中Z1和Z2可以是任意的RLC元件,统一标为Z,只要Z1和Z2的数量是有限的,那么输入阻抗必然有理函数。

但是如果其数量为无穷多,输入阻抗函数迅速变为无理数函数,特征是出现了根号:

楼主:
一旦出现根号,问题难度立马升级。
但是问题仍旧重要,例如后面的传输线理论中,必须研究这个模型。

举个最简单的带根号函数的例子:

这个函数,严格说起来不是函数,因为它是多值的,例如下图,沿着不同的路径C1和C2,得到的函数值F(s2)是不同的。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数学家跟米国前总统特朗普学习,在美墨边境修个4米高的隔离墙,如下图中的黑线所示,这个黑线始于原点,止于无穷远:

上图中的黑色边界墙,是无法穿越的,这样搞就避免了同时走两条路径C1和C2的可能,你无法走原点左边的路线了。

楼主:
上面研究的是关于实轴的垂直对称:

还有另一种的常见的对称,在中学数学中就学过了,就是关于原点对称,据此把函数分解成奇函数和偶函数,这个就不说了。

只要简单地理解一下这两种对称性,就能掌握信号与系统或者电路理论中的关系式:

上式中的Ev表示后面函数的偶部,Od表示XX的奇部

网友A:
能不能点评一下现在很火的90天硬件,有3家在搞了,张飞,白纪龙,李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点评一下现在很火的90天硬件,有3家在搞了,张飞,白纪龙,李宁。 ...

相关评论,各个聊天群里都有,在论坛这种公开场合,不适合说。

把本科教材看懂就培训,中国可不止3个人能做,起码是3万人,甚至30万人。

网络上大多是【不作具体评价】:

不过我同意人家后面说的,很多东西需要时间慢慢积累,90天能入个门就不错了。

楼主:
有时候有些方法和思路,可能比具体电路更值钱。

以SK滤波器为例,所有电子专业的学生都知道,真可谓要烂大街了。
但是人家的设计思路,就极少有人知道了。

人家这个滤波器设计,是获得米国三军支持的,1954年完成并发表论文了。

同志们看清楚了,相比较于教材上的负反馈放大器框图,人家是把无源元件当作核心,有源器件当作反馈网络,顺序刚好反过来了。
这种简单的次序颠倒,看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这就是一种伟大的发明创造。
看这个真是能开阔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