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1系列的PWM,互补方式,可以任意同步吗?

楼主:
M451系列的PWM,互补方式,可以任意同步吗?

楼主(2021-04-04):
比如 PWM0-0 与PWM0-2 同步;
比如 PWM0-0 与PWM1-2 同步;

网友A:
要跨组同步的话,可以用外部的PWM_SYNC_IN作。

楼主:
外部的PWM_SYNC_IN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跨组同步的话,可以用外部的PWM_SYNC_IN作。

请教一下,我设置的同一个PWM通道,例如PWM0 - 0/1 通道互补,2/3 互补,我设置了相同的频率,不同的占空比,也开启了 0--2 同步,但是我发现,PWM波总是在下降沿对齐,请问能否设定为在PWM的启动上升沿对齐?

网友A:
应可以设为上数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可以设为上数模式。

感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