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失调电压是随机乱变的吗

楼主(2021-04-04):
我对失调电压的理解是芯片工艺或结构原因,引起的当输入为0时。输出不为0的情况。但是再细的就不太了解了,所以请教一下各位:比如某芯片手册上写该芯片的失调电压2mV,那么意味着这种芯片,在给它输入加2mV以内的某个电压,就能将它输出调到0.
1.对于某个确定的芯片,它在某个电路固定的电路里(电压基本稳定,负载也基本不变)。它每次测得的VOS是否都是固定的(不考虑温漂和老化),如果不是,还有什么原因会影响它的VOS(使VOS变化超过10%以上这种种“明显”影响的)。
问题背景:我想用便宜一点的运放放大一个信号,把0点的输出电压记下来,这样就可以消除VOS引起的输出与输入的差了。但现在担心除了温漂和老化,还有没有其它因素会让VOS变化,如果没有其它,我这个应该是可行的。

网友A:
不考虑温度,这个应该是稳定的,不稳定你怎么调失调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考虑温度,这个应该是稳定的,不稳定你怎么调失调电压?

我认为它对某个器件来说,应该是固定的。最怕是上电后的这个VOS是随机的。或者有什么我无法控制的。比如老化的那个项参数特别糟。或者还有什么我没有考虑到的。
因为理论上的东西,在大学时已经学得差不多了。而工作经验往往是让你知道更多理论和实际的差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认为它对某个器件来说,应该是固定的。最怕是上电后的这个VOS是随机的。或者有什么我无法控制的。比如 ...

都是老化以后的,以前的不算数。

网友B:
有的电子秤芯片,内部可以把先采集,读一次,然后把差分输入对调,再读一次,这样就可以确定vos了补偿掉就是了。

网友C:
手册一般会给出Vos的典型值、最大值。
典型值意思是说:拿一批芯片,多数芯片的Vos等于典型值。具体有多少就不好说了。
但最大不会超出最大值。

具体到单个芯片,Vos应当是随机的、固定的。
随机,是因为具体多少是不一定的;固定,是确定不变的(排除温飘和老化因素)。
但同样不超出最大值的范围。

所以,你的做法是有道理的。
不过有点麻烦。

慢速的随机信号,有明确的范围。影响因素挺多的。极高的放大倍数是以相干调制放大检波为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的电子秤芯片,内部可以把先采集,读一次,然后把差分输入对调,再读一次,这样就可以确定vos了补偿掉就 ...

软件也可以

网友D:
这个随机和固定是相对的,在范围内随机的变化。
对于单个芯片来说,输入调节环境不变,失调电压固定,对于不同的芯片,应该是失调电压稍微一点点不同。

网友E:
我有测试到, 个体间差异很大的情况.

网友F:
芯片至少老化2天,精密应用可能老话一周。

看这曲线,你想轻易把它彻底干掉,还是不容易的,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减小是可能的。

楼主(2021-06-08):
我本来的想法是 出厂时测得它的VOS,然后写进软件,以后使用中直接拿读数减去这个VOS。但从楼上的图片来看,好像没这么简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本来的想法是 出厂时测得它的VOS,然后写进软件,以后使用中直接拿读数减去这个VOS。但从楼上的图片来看 ...

这样更好啊,程序设置好,老化稳定后自动修改。

网友G:
这么怕Vos就换Chopper Stablized Amplifier呗!

网友H:
温度, 时间, 输入,电源电压

网友I:
我觉得宏观上是随机的,微观上是有原因的,温度,压强,湿度都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