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风巽云AT-Link烧录器评测】+2 ICP

楼主(2021-04-05):
本篇来简单介绍一下AT-LINK的ICP使用情况,ICP工具包内的说明文档写的非常详细,看一遍相关功能就都会用了。
打开雅特力的ICP软件工具,软件启动后悔检查版本,如果有最新版本会提示更新,我开始时使用的是旧版本,打开是有提示的,我更新了软件后才使用的ICP。
首先,打开软件后,软件会检查调试器的连接状态,如果连接了J-LINK或AT-LINK,菜单栏上的相关LINK的设置项会使能,这里我只接了AT-LINK,所以AT-LINK的设置项是可配置的,而J-LINK则是灰色不可配置的。
再连接芯片时,也是可以选LINK的,在连接按钮下面的复选框可以选择要使用的LINK。
在硬件连接正常情况下,点击连接按钮,会显示被连接芯片的信息。
在芯片没有设置读保护情况下,设置好起始地址和大小,点击读取按钮,可以读取芯片内部的内容并显示出来
在工具栏的 设备操作 项内可以操作除读取外的其他功能
这里面 有个MCU调试窗口,可以在程序运行过程中读取寄存器或flash内容,这在调试分析问题时非常有用!!
下载前需要先添加要下载的文件
点击下载进入下载页面
下载页面中的 下载后执行  和 下载后启用读保护是互斥选项,使用读保护后无法实现下载后运行,需要复位或重新上电才行。
再说一下AT-LINK设置 项,打开 AY-LINK 设置 ,进行相关参数设置
AT-LINK外挂可一片32MB的flash,通过配置可以进行分区,用于存放不通的文件。
离线项目配置用于将要离线使用的文件加载到AT-LINK当中,具体操作仔细看说明文档就行。
离线下载状态监控,用于控制和显示离线的下载状态,连接状态下可选择点击之前保存的项目,点击下载或连续下载进行下载,或点击AT-LINK上的实体按键进行下载,下载的状态可通过这个页面进行显示。
在此,AT-LINK的ICP功能就大概介绍完了,此AT-LINK在ICP下使用正常,没发现什么问题。稳定性还需后续使用中慢慢验证。

网友A:
看上去就特别漂亮,不错的东东,很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就特别漂亮,不错的东东,很棒。

。。。e

网友C:
看上去就特别的漂亮,感谢楼主的分享,不错的。

网友D:
感谢楼主的分享,持续关注楼主的好作品。

网友E:
感谢楼主的分享,确实不错的烧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