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设计了一个H桥电机驱动电路,用的是irf7309

楼主(2021-04-05):
计划使用5v,4路pwm直接驱动,G1,2需要加多大电阻,限流,5V的小电机,电流最大1A
PWM需要加上啦电阻吗?

这个方案可行吗?

网友A:
到立创去找找,5v1a连驱动带mos 一个芯片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立创去找找,5v1a连驱动带mos 一个芯片搞定了

用这个mosfet是不是就不用保护二极管了,内部集成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这个mosfet是不是就不用保护二极管了,内部集成了

电机并个双向tvs

网友B:
电压和功率均不大,G极限流电阻2欧左右即可。

网友C:
需要注意死区控制

网友D:
5V1A的话,你查一下L9110是否满足要求,可能电流达不到

网友E:
别的先不说,两个二极管是干什么?

网友F:
方案拓扑没有问题,但是你要参考芯片手册的典型电路进行设计。
栅极电阻根据MOS特性调整,一般5Ω到50Ω不等。
PWM下拉更合适一些,具体看芯片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