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 在"回复"里,点“高级模式”,上传不了图片

楼主(2021-04-05):
在"回复"里,点“高级模式”,上传不了图片
https://bbs.21ic.com/icview-3120446-2-1.html

可以啊 是不是图片格式或者大小不对呢?

网友A:
要不你试试个更简单的办**就是复制。。。粘结。。。很实用的

楼主:
480k jpg格式

网友B:
网站一直处于读取中,同样上传不了图片,大小没超限制,是网站有问题还是网络有问题?打开其它网站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站一直处于读取中,同样上传不了图片,大小没超限制,是网站有问题还是网络有问题?打开其它网站又正常 ...

试过,对红底中间有只白色的鸟敏感

网友C:
您好:
我们这边尝试可以上传图片。建议更换浏览器或者网络试试。如果不行可以qq联系管理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好:
我们这边尝试可以上传图片。建议更换浏览器或者网络试试。如果不行可以qq联系管理员。 ...

好的,我换个浏览器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