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05.驱动DHT11温湿度传感器的试验

楼主(2021-04-05):
#申请原创#
    本次测试计划是尝试做一个多功能时钟,显示当前的温湿度是其中的一项辅助功能,传感器就选用最常见的DHT11,尽管这款传感器的测量范围和精度都有限,但对于家庭使用来说还是绰绰有余的。下图是传感器的介绍资料:

    这是一些基本的指标:

    这是传感器的性能指标:

    这款传感器是单总线数据传输方式,收到主机发出的启动信号后,返回4字节的温温度数据和1字节的校验码:

    下面是数据信号的时序要求:

    通过高电平持续时间的长短来确定数字0或数字1:

    这是封装信息:

    传感器的驱动代码借鉴了dql2015大侠的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3119748-1-1.html),下面是测试过程的照片,测试时与我的另一块温湿度传感器评估板进行了比较,差别不大,作为家庭使用精度是绰绰有余的。

    下面是我用逻辑分析仪抓取的数据时序图,当主机发出大于20ms的低电平信号后再拉高约20us,传感器便发回测量数据:

    这是测量数据的分析:

    下面的动画是我用电吹风进行测试,当用电吹风加热传感器时,测得的湿度数值会降低,而温度数值则会增大:

    这是DHT11的驱动代码,我是直接通过全局变量数组来传递数据的:

#include "dht.h"
#include "lcd_19264.h"

extern uint8_t DHT[5];

/*********************************************
* 函数名称:DHT11_Rst()
* 函数功能:温湿度传感器复位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备注:工作电压 :3.3V ~ 5.5 V
*********************************************/
void DHT11_Rst(void)
{
    DHT11_SetDigitalOutput();
    DHT11_SetLow();            //拉低DQ
    delay_ms(25);            //拉低至少18ms
    DHT11_SetHigh();        //DQ=1
    delay_us(30);             //主机拉高20~40us

}

/*********************************************
* 函数名称:DHT11_Check()
* 函数功能:等待传感器回应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返回1: 未检测到DHT11的存在
*           返回0: 存在
*********************************************/
uint8_t DHT11_Check(void)
{
        uint8_t retry=100;
    DHT11_SetDigitalInput();
    DHT11_SetPullUp();
           while ((DHT11_GetValue())&&retry) //DHT11会拉低40~80us
        {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1) return 1;
        else retry=100;
    while (!DHT11_GetValue()&&retry)  //DHT11拉低后会再次拉高40~80us
        {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1)
                return 1;
        return 0;
}

/*********************************************
* 函数名称:DHT11_Read_Val()
* 函数功能:读取温湿度传感器数据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备注:数据存放在全局变量DHT中,DHT[0]=湿度整数部分,DHT[1]=湿度小数部分,DHT[2]=温度整数部分,DHT[3]=温度小数部分,
*      湿度值(范围:20% RH ~ 90% RH 分辨率:0.1%RH 精度:±5% RH (25℃))
*      温度值(范围:0℃ ~ 50℃ 分辨率:0.1℃ 精度:±2)
*********************************************/
void DHT11_Read_Val(void)
{
    uint8_t dat,retry,i,j;
    DHT11_Rst();
    if(DHT11_Check()==0){
        for(i=0; i<5; i++)
        {
            DHT[i]=DHT11_Read_Byte();    //调用读取字节的函数
        }
        if(DHT[4]==DHT[0]+DHT[1]+DHT[2]+DHT[3])
            DHT[4] = 0;
        else
            DHT[4] = 1;
    }
}

/*********************************************
* 函数名称:DHT11_Read_Byte()
* 函数功能:读取单总线一个字节数据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读取的字节
*********************************************/
uint8_t DHT11_Read_Byte(void)
{
    uint8_t i,dat,retry;
    dat=0;
        for (i=0;i<8;i++)
        {
                   retry = 100;
        while((DHT11_GetValue())&&retry)//等待变为高电平
        {
            retry--;
            delay_us(1);
        }
        retry=100;
        while(!DHT11_GetValue()&&retry)//等待变低电平
        {
            retry--;
            delay_us(1);
            }
        delay_us(40);//wait 40us
        dat<<=1;
        if(DHT11_GetValue())
            dat|=0x01;
    }
    return dat;
}

/*********************************************
* 函数名称:DHT11_Init()
* 函数功能:温湿度传感器初始化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0 = 初始化成功
*           1 = 初始化失败
*********************************************/
uint8_t DHT11_Init(void)
{
    DHT11_SetDigitalOutput();
    DHT11_SetHigh();
        DHT11_Rst();
        return DHT11_Check();
}

    在测试时发现一个问题:我将读取一个字节的函数代码合并在读取数值函数中,读取的数值便会出错,非得独立出一个函数,然后再去调用,才能读取正确的数据,反复测试多次均是如此,具体原因尚不清楚。

网友A:
感谢楼主的分享,期待楼主有更好的作品出来,这样才会有更好的效果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的分享,期待楼主有更好的作品出来,这样才会有更好的效果出来。
...

谢谢支持和鼓励!

网友B:
DHT11温湿度传感器应用比较多呢

网友C:
板子非常的给力。

网友D:
液晶是定制的吗

网友E:
现在很多的单片机都做DHT11的项目。

网友F:
最常见的DHT11

网友G:
楼主的资料写的的非常详细呢。

网友H:
逻  辑 分 析 仪器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I:
最近也在搞这个DHT11.

网友E:
后续可以做智能家居了。

网友F:
DHT11的精度怎么样

网友D:
液晶变化还不一样吗

网友G:
时序都分析的很到位了。

网友C:
运行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B:
可以做环境测量的传感器。

网友I:
用的51单片机做DHT11,比较慢。

网友H:
逻 辑 分  析的价格贵吗、

楼主(2021-05-25):
谈不上是原创,这个器件早已多如牛毛,网上的介绍也是非常之多,代码是参考了网上成熟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