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STM32F1] 基于stm32f103与涂鸦智能的智能蜜蜂养殖系统

楼主(2021-04-05):
#申请原创#
  初中有幸与蜜蜂结缘,但是由于要读书,或者平时没在家,而蜜蜂对生成环境计较苛刻,喜欢安静,干燥,并且在黑暗的环境中,如果管理不好就会造成蜜蜂逃的逃,跑的跑,不仅没有产量反而蜜蜂都跑完了,目前就在想有没有可以远程监控蜂箱的方法。
   我的方案使采用stm32f103c8t6作为主控,然后用涂鸦的三明治开发板VWXR2接入涂鸦云。
    C:\Users\dell\Desktop\涂鸦
如果是新用户先注册一个账号

C:\Users\dell\Desktop\涂鸦\涂鸦新建文件夹
注册成功后登陆,然后点击创建产品,流程我上传来,产品创建成功后,下载全部文件,但我发现我做的蜂箱智能养殖系统,系统的功能和我的不符合,这时需要进入自定功能
C:\Users\dell\Desktop\涂鸦\新建功能点
还有就是设备面板,如果不符合自己的要求,可以自定义
在开发途中,如果又不懂的,可以点击右上角的文档,进入涂鸦开发者,里面有特别详细的讲解,并且b站上也有视屏讲解,可谓是非常的仔细,非常适合初学者
接下就是移植sdk
在原有的工程文件添加 sdk文件,并且把.c和.h文件加入
C:\Users\dell\Desktop\涂鸦\sdk
点击编译,并按照工程报错进行相应的更改,涂鸦在这里也是做的非常详细,只要双击错误,就会跳到错误那里,然后涂鸦在报错那里有中文提示
C:\Users\dell\Desktop\涂鸦\错误
后面的就接着操作,值得注意的是,改完过后会遇到
..\USER\stm32f10x.h(522): error:  #40: expected an identifier
  typedef enum {DISABLE = 0, ENABLE = !DISABLE} FunctionalState;
..\USER\stm32f10x.h(522): error:  #40: expected an identifier
  typedef enum {DISABLE = 0, ENABLE = !DISABLE} FunctionalState;
..\USER\stm32f10x.h(525): error:  #40: expected an identifier
  typedef enum {ERROR = 0, SUCCESS = !ERROR} ErrorStatus;
..\USER\stm32f10x.h(525): error:  #40: expected an identifier
这时只需在WiFi.h中添加头文件 #include "stm32f1xx.h" 来解决
C:\Users\dell\Desktop\涂鸦\错误一
添加完成后,只需打开自己所需的功能点
C:\Users\dell\Desktop\涂鸦\功能点
然后在主函数中调用wifi_uart_service();并且初始化wifi_protocol_init();,然后就是配网操作,这里可以用按键,首先调用重置函数,然后调用配网模式选择,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模式,下载程序,利用涂鸦小助手进行配网,小助手在下载的文件中有,配网成功后,只需把刚才调用的两个函数屏蔽就可以,这样不用按键也行,不过大家尽量使用按键,方便
C:\Users\dell\Desktop\涂鸦\配网
接下来就是写自己所需功能的函数了,采用超声波检测蜂箱是否有巢虫,具体思想是,蜂箱的长度固定,我只需检测蜂箱底部的长度即可,只要检测的蜂箱长度小于蜂箱的实际长度,便可认为蜂箱有巢虫。当检测蜂箱有巢虫时,并用LED灯进行报警,
然后蜂箱盖检测,检测蜜蜂是否处于黑暗的环境,采用光明电阻检测,当光敏电阻的值低于2600时,并用ledC13作为警报,可认为蜂箱的环境不是黑暗密闭的,
接下来就是蜂箱内的温室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我采用的dht11,通过mcu读取,将温湿度实时上传客户端,
C:\Users\dell\Desktop\涂鸦\全图
#include "dect.h"
#include "adc.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wifi.h"
#include "led.h"
#include "UltrasonicWave.h"

void Detect_Read(void)

{

          Dht11_read();
          get_voit_d();
          get_voit_g();
          UltrasonicWave_StartMeasure();
          chaoshengbo();

}
//采集光敏电阻转换为亮度值 A1引脚
void get_voit_d(void)
{
         float  light;

         light =Get_Adc(1) ;
         if(light<2600)
         {
         mcu_dp_enum_update(DPID_COVER_STATE,0); //当前蜂箱盖状态枚举型数据上报;
        GPIOC ->BRR =GPIO_Pin_13;
         }
         else
         {
     mcu_dp_enum_update(DPID_COVER_STATE,1); //当前蜂箱盖状态枚举型数据上报;
        GPIOC ->BSRR =GPIO_Pin_13;
         }
//         printf ("%f\r\n",light);
}

//采集电源电压 A0引脚
void get_voit_g(void )

{

        float voit;
        voit=Get_Adc(0) /4096.0*3.3;
        voit=voit/3.3*100;
        mcu_dp_value_update(DPID_BATTERY_PERCENTAGE,voit); //当前电池电量VALUE型数据上报;
//        printf ("%f\r\n",voit);
}

/**********************超声波距离计算***************************/
void chaoshengbo(void)
{
         float juli;
      juli=TIM_GetCounter(TIM1)*5*34/200.0;
        if(juli<8&&juli!=0)
        {
        mcu_dp_bool_update(DPID_CHECK,1); // 当前巢虫检测 BOOL型数据上报;
        GPIOB ->BRR =GPIO_Pin_4;
        }
     else
        {
     mcu_dp_bool_update(DPID_CHECK,0); // 当前巢虫检测 BOOL型数据上报;
     GPIOB ->BSRR =GPIO_Pin_4;
        }
}
void Dht11_read(void)

{
        u8 temperature;
        u8 humidity;
        DHT11_Read_Data(&temperature,&humidity);
     mcu_dp_value_update(DPID_NOW_TEMP,temperature ); //当前温度检测VALUE型数据上报;
     mcu_dp_value_update(DPID_HUM,humidity); //当前湿度检测VALUE型数据上报;
//        printf("temperature=%d\r\n",temperature);
//     printf("humidity=%d\r\n",humidity);

}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usart2.h"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wifi.h"
#include "adc.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dect.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UltrasonicWave.h"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2
     DHT11_Init();
        uart_init(9600);//用于WiFi模块通信
     uart2_init(115200);//用于串口通信
        LED_Init();//用于报警模拟
     Adc_Init();
        Timerx_Init(5000,7199);
     wifi_protocol_init();
        UltrasonicWave_Configuration();
//        mcu_reset_wifi();
//        delay_ms (10);
//        mcu_set_wifi_mode(SMART_CONFIG );

        while(1)
        {
                wifi_uart_service();
                Detect_Read();
        }
}

源码连接gihub
https://github.com/18785275440/tuya-mcu-sdk.git

网友A:
想法不错,但是这个到底是干嘛的说的不清楚,怎么检测潮虫的,数据的上下发怎么处理的,最好可以详细点

哈哈,昨天时间不够,在上课,我有时间就改细一点

网友B:
,这个项目有个高中生也在做,需求来源于一个偶然,,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18785275440 :是的,深入研究都是学问,会遇到很多瓶颈,仅仅做展示就没必要了
其实我觉得做远程诱蜂和防盗系统才是最重要的,当然这部分我也要把他写详细

网友:
使用的什么通信协议呢

串口

网友C:
有相关的硬件资料吗

有的,其实没用什么硬件,主要是联网模组

网友D:
涂鸦云?

是的 主要用他的模组

网友E:
怎么做远程控制呢

通过WiFi模组上报和下发数据然后和单片机数据交互

网友F:
通信 方式呢?

串口协议,WiFi

网友G:
stm32f4呢  ?

网友H:
在哪里购买的模块呢

网友D:
涂鸦云跟机智云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C:
整体的设计架构呢

网友E:
远程控制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I:
远程控制吗?

网友H:
可以免费申请吗?

这是参加活动的

网友G:
有低功耗的模式吗

网友F:
这是个4G的模块吗

网友J(2021-05-06):
人工参与程度高吗

网友K:
在控制方面耗电大吗

网友L:
请问什么叫做涂鸦智能啊

网友M:
供电如何解决呢

网友N:
都可以做些什么工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