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没有串口模块提供接口,如何自行接线弄出一个接口?

楼主(2021-04-05):
如题,买的单片机最小系统板上没有串口模块,有一个micro usb接口,
我想练习使用串口,查看资料后发现部分管脚是串口的发送和接受端,请问如何使用它们完成串口的功能呢?
新手出现可能会出现大量概念性错误,请大佬们不吝赐教~
感谢~

网友A:
这样要加232芯片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帮助,我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那里找到了一篇论文,他解答了我的疑惑,但没有您给出线索我很 ...

http://www.ncpssd.org/Literature/articleinfo.aspx?id=Mjk5MjI3NDg=&type=am91cm5hbEFydGljbGU=&typename=5Lit5paH5pyf5YiK5paH56ug&nav=1&langType=1
这里是论文地址,希望后来的新手能获得帮助

楼主:


网友A:
买个 USB转串口 选择TTL 电平
直接模块飞线出来
就可以了

网友A:
不过注意下电平是否匹配
如果搞不定 上图来 包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注意下电平是否匹配
如果搞不定 上图来 包指导

可以不用usb吗,管脚可以用杜邦线连出来然后接在电脑的串口上进行连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要加232芯片的

感谢您的帮助,我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那里找到了一篇论文,他解答了我的疑惑,但没有您给出线索我很难想到这个地方还有232这种芯片需要.
再次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不用usb吗,管脚可以用杜邦线连出来然后接在电脑的串口上进行连接吗

你确定你的电脑主板现在有硬件串口?

网友A:
有串口的都是老式台式机了,建议搞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串口的都是老式台式机了,建议搞个

原来的想法是如果电脑有这样的串口,我可以从管脚连出来,然后连上电脑,这个想法其实是试验性居多

网友B:

340某宝随便搜索即可。

网友C:
可以模拟串口啊

网友D:
现在的开发板,都是直接板载usb转ttl串口芯片的了,你也可以自己去买一个usb转ttl的小板子,几块钱搞定,然后跳过单片机实验板的板载串口芯片,直接接单片机引脚玩。

网友E(2021-05-13):

我们公司从事单片机软硬件设计有15-16年了,经验丰富; 专业承接单片机项目合作, 有兴趣请联系曾先生: 13530261732,QQ:  277839662,微信同号

网友F(2021-08-13):

模拟串口,网上有模拟串口程序,可以找下参考

网友G:
  看看这个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