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变压器...

楼主(2021-04-06):
之前论述过“变压器负载耦合”相关问题,详见下帖:

从一个变压器负载耦合看“理想变压器”...
https://bbs.21ic.com/icview-2968452-1-1.html

楼主:
这里,简述一下开关电源里的那个变压器。同样,涉及到“理想变压器”的局限性。

楼主:
先看示意图:

楼主:
示意图中的上图采用了{L1,L2,M}模型,而下图采用了{LA,LB,N}模型且将次级电路折合到初级。

楼主:
{L1,L2,M}模型与{LA,LB,N}模型的转换关系可查阅早前的相关帖子。

这里需注意的是,由于C(或C')较大,短时间内可以认为其电压近似为定值。此外,粗略分析可以忽略LA(漏感)。这样,就是很简单的电感“定压”分析。

楼主:
具体分析就不在此赘述了,有图有真相。

不过,在此需要再次强调的是“理性变压器”的局限性。相关分析必须考虑变压器的励磁电感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