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为什么NUC123单片机无法进入串口接收中断处理程序

楼主(2021-04-06):
我参考NUC123Z的BSP使用串口中断接收功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串口有数据过来但是一直如法进入串口中断处理函数UART1_IRQHandler()。我的串口初始化函数和串口中断处理函数如下。
确认单片机发送数据是正常的。,但是接收不能进入UART1_IRQHandler()。因为我在UART1_IRQHandler()中加了一条LED闪灯的语句LEDG_INVERSE();但是用PC无论怎么发数据灯就是不闪,用示波器测量单片机RX端有数据过来,说明硬件没有问题。为什么不能进入UART1_IRQHandler(),请高人指点迷津,谢谢!
void UartInit(void)
{
    STR_UART_T sParam;

    SYS_RESET_IP2(SYS_RST_UART1);

    outpw(&SYS->GPB_MFP, inpw(&SYS->GPB_MFP) | (0x2<<4));
    outpw(&SYS->ALT_MFP, inpw(&SYS->ALT_MFP) & ~(0x2<<15));

    sParam.u32ClkSrc              = CLK_UART_HXT;
    sParam.u32ClkDiv              = 1;
    sParam.u32ClkFreq              = __XTAL;
    sParam.u32BaudRate               = 115200;
    sParam.u32cDataBits       = UART_WORD_LEN_8;
    sParam.u32cStopBits       = UART_STOP_BIT_1;
    sParam.u32c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sParam.u32cRxTriggerLevel = UART_FCR_RFITL_1BYTE;
    sParam.u32BaudMode        = UART_BAUD_MODE2;
    sParam.u8RxTimeOut              = 0;
    DrvUART_Init(UART1, &sParam);

        DrvUART_EnableInt(UART1, UART_IER_RDA_IEN | UART_IER_RTO_IEN |UART_IER_RLS_IEN);
        NVIC_EnableIRQ(UART1_IRQn);
}

void UART1_IRQHandler(void)
{
        uint8_t rx_data = 0;
        uint32_t u32IntSts = UART1->ISR;

        LEDG_INVERSE();

        if(u32IntSts & UART_ISR_RDA_INT_Msk)
        {
                while(UART_GET_RDA_IF(UART1))

                {
                        rx_data = UART_READ(UART1);
                }

        }
}

网友A:
代码看起来,没有把apb 上面 uart1 clock source 打开
也没有选择时钟来源

网友B:
还需要再确认一下相关的寄存器设置

网友C:
额对的 时钟来源貌似是不太明朗 可以再确认一下

网友D:
楼主解决了吗 确实想了解一下楼主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