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HC32L13x系列的LPUART好像不能配置为无校验模式

楼主(2021-04-06):
在例程的LPUART初始化中,校验模式默认的是EVEN,可是我改成其他模式后stcCfg.enMmdorCk = LPUartDataOrAddr;  用串口助手 也必须选择EVEN模式,才能发送成功。

网友A:
为什么?没有遇到相似的问题,能够贴一下代码吗?

网友B:
直接注释掉试一下呢

网友C:
是否需要校验,看模式的,Mode1为无校验模式

网友D:
可以设置为无校验模式

网友E:
为什么非要进行校验呢?不理解楼主的意思。

网友D:
不会啊,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