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使用MCU当I2C从机,在连续接收数据时,为什么SCL会有短暂的停顿?

楼主(2021-04-06):
使用MCU当I2C从机,在连续接收数据时,为什么SCL会有短暂的停顿?

网友A:
依照I2C BUS的定義,當從機處於忙碌的狀態時,可以將I2C_SCL拉低,強制讓傳輸暫停。
當I2C發生中斷時,會將I2C_SCL拉低,使主機暫停傳輸。直到程式觸發I2C繼續接受下一筆資料,才會將I2C_SCL拉高,恢復傳輸。
因此,我們可以由I2C_SCL停頓的時間,得知I2C中斷處理的時間。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代码的问题,我做过一个测试代码,主机100KHz方波送——字节与字节之间没有延时,SCLK 是连续的波。我们的芯片照样接收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