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可否在程序中调整Data Flash的大小?

楼主(2021-04-06):
對於支援可設定Data Flash大小的NuMicro®系列,使用者可以在程式中,藉由修改DFEN(Config0[0])來使能或禁能Data Flash,以及DFBADR(Config1)設定Data Flash的基底地址,調整Data Flash的大小。
在設置後,需要程式中寫1到CHIPRST (SYS_IPRST0[0]),進行軟體的晶片重啟(Chip Reset),新的設定才會生效。

範例程式如下:
uint32_t   au32Config[2];

SYS_UnlockReg();
FMC_Open();
FMC_ReadConfig(au32Config, 2);
FMC_ENABLE_CFG_UPDATE();
au32Config[0] &= ~0x1;
au32Config[1] = u32DFBA;
FMC_WriteConfig(au32Config, 2)
SYS_ResetChip();

网友A:
感谢分享,另外再补充一点。
可以在代码中检查config是否已设定DFBADR及DFEN避免重覆写入。
uint32_t   au32Config[2];

SYS_UnlockReg();

FMC_Open();

FMC_ReadConfig(au32Config, 2);
if((au32Config[0]&0x01==0x01)|(au32Config[1] !=u32DFBA))//check config is enable and DFBADR value
{
FMC_ENABLE_CFG_UPDATE();

au32Config[0] &= ~0x1;

au32Config[1] = u32DFBA;

FMC_WriteConfig(au32Config, 2)

SYS_ResetCh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