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NANO112芯片的FMC工作电压范围是多少?

楼主(2021-04-06):
我在数据FLASH里面写了数据,当芯片在3.6V时候读写数据没问题,但是当电压在2.5V时候就发现数据写不上去了。还有我发现我设置的低电压是2.5V,但是当电压在2.6V时候就发生了低电压报警。小弟菜鸟,求大神指点。

网友A:
FMC的工作電壓範圍和晶片一樣, 都是1.8 ~ 3.6V.
如果有設定BOD, 可以確認是不是因為BOD Reset將晶片拉在Reset狀態.
BOD的範圍大約是正負1V, 所以設定2.5V時, 會在2.4 ~ 2.6V範圍發生BOD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