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UC505上BOOT模式SPI比ICE-SPI慢100倍,这是为什么啊

楼主(2021-04-06):
请教各位大神:
我在NUC505开发板上试验时发现:
BOOT模式选成SPI时,  速度极慢, 经过测试,发现要慢100倍以上,下面是我的测试代码
static void t_Delay(uint32_t delayCnt) {
        while (delayCnt--) {
           __NOP();
           __NOP();
        }
}

uint32_t testSpeed(uint32_t n){
    uint32_t pre=util_getTickCount();
    for(uint32_t i=0;i<n;i++){
             t_Delay(n);
    }
    return util_getTickCount()-pre;
}
哪位大神能帮我分析下问题可能出在哪里啊.

网友A:
應該是boot時code放的位置不同.
將code下載到flash再放到SRAM跑, 和直接初始到SRAM跑的速度差異.
可以參考NUC505的BSP \SampleCode\BootTemplate的範例.

网友B:
代码直接在SPI-FLash中执行确实非常慢(真得是慢100倍,这个与普通的单片机大不相同), 把代码复制到RAM中运行速度一下就提起来了;
好在新唐可以做到代码把自己复制到RAM中运行, 这点非常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