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谁用过M054的串口超时中断

楼主(2021-04-06):
我设置超时时间为10,并启用超时中断,但是收到一个字节后没有进入超时中断
param.u8cRxTriggerLevel  = DRVUART_FIFO_1BYTES;
    param.u8TimeOut          = 10;
DrvUART_EnableInt(UART0,  DRVUART_RDAINT|DRVUART_TOUTINT);

网友A:
超时中断是资料在uart fifo中已经过一段时间。
你把代码中没有读走uart fifo的部份,就会发生超时中断

你有开DRVUART_RDAINT,可能你的代码已经读走了,超时中断也不会发生。

网友B:
我在M0516BN上使用过,接收超时为35,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C:
超时中断是按UART的位时长来计算的,10太短了,一般配置为100以上,即十个字节的时间没有收到后续数据就发生超时中断,这时就读空Fi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