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运放的失调电压问题

楼主(2021-04-06):
1 同一个型号,不同运放的失调电压一般是不一致的,典型值+ - 离散性
2 对于同一个运放,同一个温度下,失调电压具有短期的时不变特性,即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其实也是变化的,变化的比较小而已)
3 同一个运放,在不同的温度下,失调电压是不一样的,很多运放都给出了失调电压与温度关系的参数
4 有的运放有零点调节的,可以补偿失调电压

网友A:
“运放的失调电压”,通常考虑其最坏情况,能满足设计指标即可。实在不能满足的,换低失调器件。

网友B(2022-08-19):
看大佬给我帖子回复的内容非常专业,前来拜读分享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