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楼主(2021-04-06):
(无正文)

网友A:
不推荐将内部flash作为EEPROM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推荐将内部flash作为EEPROM使用

不能这么用    那这个芯片    就没法用了   少个功能   我看挺多人这么用的

网友B:
找官方驱动吧

楼主:
官方的看过了,没看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官方的看过了,没看懂.

别人的也不定看的懂

网友C:
用官方的优化得了。我分析了2天,总算明白了一些。

网友D:
MM32-FDS里有模拟EEPROM的例程。我们的应用里大量地使用了这个例程。

网友E:
就是普通的flash操作,先读出要写入所在页的数据,然后页擦除,再写数据,如果要写入的位置已经擦除可以直接写。

网友F:
各种32都一样,flash是按页擦除,只有数据为0XFF时才能正确写数据。可以在写前检测数据是否为0XFF,是就可以写数据,不是就先擦除本页。
为了保证速度和寿命,建议做一些专门的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