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12V电源上电时,会将稳压管干坏吗?

楼主(2021-04-06):
请指导一下计算 @叶春勇

网友A:
这是简化的模型。
瞬态:电源上电过程中电容相当于短路,最大电流(12-3.3)/RD。主要看封装,tvs,smc封装的能耐100多a,稳压二极管没研究。

网友B:
串联电阻才行。否则上电稳压管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联电阻才行。否则上电稳压管烧坏。

实际是会加电阻的,但是要写一份硬件设计说明,不懂写依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