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I2C读写的时候需要加入ACK信号吗?

楼主(2021-04-06):
在学习I2C端口,看到发起读写的时候需要加入I2C_GenerateSTART(I2Cx, ENABLE);然后开始读或者写语句,但是发送完地址后.是否需要ACK信号?还是仅仅看是否有事件
        while(!I2C_CheckEvent(I2Cx, 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x, I2C_FLAG_TRA)==RESET)

尤其再读的时候当接收到一个字节后,是否需要主机发送ACK或者NACK信号?是硬件自动发送吗?

希望大家帮帮忙解惑.

网友A(2023-01-31):
应该是硬件自动发送的吧

网友B:
我一般都是模拟的I2C,感觉模拟的比较容易

网友C:
看看说明书吧,就是开发手册方面

网友D:
这个都是需要时序的。

网友E:
你需要驱动哪个芯片呢?

网友F:
如果需要连续读取,需要应答信号的。

网友G:
这个你根据芯片的时序图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