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06.日期时间及温湿度动态显示的试验

楼主(2021-04-06):
#申请原创#
    本次测试的计划是做一个带有定时功能的时钟,原来计划使用DS1307来作计时,但测试了多天,从DS1307读出的数据都不正确,而这个驱动代码是从其他项目中移植过来的,之前也正常使用,但不知道是在移植过程中出了什么问题造成的,为了测试大字体的显示效果,我就自己编写了一段简易的计时和日历计算代码暂时代替DS1307的功能。
    动态显示是每秒刷新一次,依次按照年份、月日、时分秒、湿度和温度等四组数据动态分别显示,测试时的照片如下:

    这是测试过程的视频动画:

    屏幕最底一行用小字体显示了湿度、温度、日期及时间信息,也是每秒刷新一次,与大字体显示的内容相同。

楼主:
    不知是什么原因,在显示变量数值时,同样的代码,在用常规5*7点阵字库显示时正常,但在用24*40点阵字库显示时却不正常。在显示四位数的年号时,用小字体显示就不会出错,而用大字体显示则出错,2021显示为0229。2021对应的十六进制是0x7E5,而0229对应的十六进制是0xE5,恰恰“遗失”了16位变量的高8位。
    下面是使用5*7点阵字库的变量显示函数:
/*********************************************
* 函数名称:LCD_write_value
* 函数功能:显示变量字符5*7(8)或7*12(16)
* 入口参数:x,y,L,D,N,val :座标、长度、小数、前导零(1显示 0不显示)、负号(1显示 0不显示)、变量
* 出口参数:无                编号(行号)
* 备注:ASCII码表的数组ASC_5[95][8]来寻址
*********************************************/
void LCD_write_value(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L,uint8_t D,uint8_t Z,uint16_t val)
{
    uint8_t i,j,f = 0;            //列循环、字循环、显示标志
    uint16_t t,cid;               //当前余数、当前数字
    uint32_t n;                   //当前倍数

    t = val;
    n = 1;
    if(Z == 1)
        f = 16;                   //空格=0,“0”=16
    for (j = 0; j < L; j++)
        n = n * 10;

    LCD_set_XY(X,Y);                      //定位(左上角)

    for (j = L; j > 0; j--)       //字符循环开始
    {
        n = j < 2 ? 1: n / 10;    //计算当前的倍数
        cid = t / n;              //当前位数字
        t = t - (cid * n);

        if ((cid > 0)|(j-1 == D)) //显示字符0
            f = 16;

        for ( i=0; i<5; i++)      //写一个5*7字符
        {
            WriteData(ASC_5[cid + f][i],1);
        }
        if ((D>0) & (D==(j - 1)))
        {
            for ( i=0; i<5; i++)  //写小数点
            {
                WriteData(ASC_5[14][i],1);
            }
        }
        else
            if(j>1) WriteData(0x00,1);//插入空列
    }
}

    这是使用24*40点阵字库的变量显示函数,这个函数代码是从上面的函数中改写过来的:
/*********************************************
* 函数名称:LCD_write_GT_value
* 函数功能:显示变量字符24*40
* 入口参数:x,y,L,D,N,val :座标、长度、前导零(1显示 0不显示)、变量
* 出口参数:无                编号(行号)
* 备注:大字体显示24*40
*********************************************/
void LCD_write_GT_value(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L,uint8_t Z,uint16_t val)
{
    uint8_t i,j,f;                //列循环、字循环、显示标志
    uint16_t t,cid;               //当前余数、当前数字
    uint32_t n;                   //当前倍数

    t = val;
    n = 1;
    f = Z;                        //空格=0,“0”=16
    for (j = 0; j < L; j++)
        n = n * 10;

    for (j = L; j > 0; j--)       //字符循环开始
    {
        n = j < 2 ? 1: n / 10;    //计算当前的倍数
        cid = t / n;              //当前位数字
        t = t - (cid * n);

        if ((cid > 0)|(j-1 == L)) //显示字符0
            f = 1;
                if(f>0)
            LCD_write_ASC_GT(X+(L-j)*24,Y,ci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