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打算用HK32F103C8T6替换STM的了

楼主(2021-04-06):
有没有用过的大佬,想请教下如果替换了,程序中或者外围电路需要改动哪些方面吗?

网友A:
小白有demo过,HK32F103C8T6 与STM32F103C8T6 pin-to-pin直接替换,硬件无任何改动,能通过ST-Utility给HK烧录ST的程序,程序能跑起来(GPIO没问题,其他外设没测试。),但是在IAR下不能Debug,供参考!

你有改动keil里的设置或者替换HK的库文件吗

网友B:
C8T6可以直接替换,挺强的

网友C:
我司 整好最近在测试,HK32F103C8T6 与STM32F103C8T6可以 pin-to-pin直接替换的

网友D:
程序不用改动吧,不是号称可以直接替换的么

网友E:
再用,可以直接替换,不过好像也涨价了

网友F:
基本上不用改,挺好的一款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用,可以直接替换,不过好像也涨价了

之前听说需要换HK的库文件,你们使用时替换了吗

网友G:
不用替换,改点程序就好,不过现在太晚了了吧,货都没有,还涨价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用替换,改点程序就好,不过现在太晚了了吧,货都没有,还涨价

没办法,之前用了一版GD,现在比HK更贵

网友H:
可以直接替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之前听说需要换HK的库文件,你们使用时替换了吗

没有,直接怼的STM32的bin文件

网友I:
建议按照官方指导进行移植,还是有少许差异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我司 整好最近在测试,HK32F103C8T6 与STM32F103C8T6可以 pin-to-pin直接替换的

我现在手里多出1包HK的,要出掉,有兴趣加我微信吧 13921157039

网友K:
现在国产中能替代得还是很多得,程序上主要是驱动函数接口需要更换。

网友L:
应该可以替换吧,我最近也在准备国产替换。

网友M:
大部分都是兼容的

网友N:
可以直接替换的,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